R7000 RT8231AGQW 内存电压

楼主(2024-08-21):
5天前,客户拿一台联想R7000 通电按钮灯能亮,不开机,由于我的可调电源只有5A ,接可调电源连灯都不亮,只好用原装电源去测,测下测去,发现内存供电芯片 RT8231AGQW (丝印24=XX) 16脚不出电压, VDD12脚有5V电压,9脚TON,有19V电压,可是16脚怎么样都没有电压输出,芯片在网上买了两个了,第一个,焊上去键盘灯还亮了一下不显示,再重开然后又不亮了,(当时没测输出),第二个IC焊上去,连键盘灯都不亮,请问下这个芯片不是 TON有拉高就能输出吗,还是我买到的两个假芯片? 最后说一下,我焊接芯片是380度焊的,因为焊盘实在太硬了,焊开都要420度才能焊开!

网友A:
2N=不是3 5 v吗 为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N=不是3 5 v吗 为什么

不是呢,内存供电

网友C:
TON是频率设定脚 ,8脚S5 才是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C:
TON是频率设定脚 ,8脚S5 才是开启

不是呢,但了S5的电阻都 空的,说明不是S5开启,然后我换的第一个IC,键盘灯还亮了一会,再开就不亮了,第二个IC 直接不亮,怀疑淘宝假货多,我又买了两个拆机的,等过几天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呢,内存供电

2N那个看错了,是上一个留下来的,放着,搞混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TON是频率设定脚 ,8脚S5 才是开启

翻译过来的官方PDF说明,TON上拉 设置UGATE的导通时间,那就是由这里开启的呢

9 TON 通过连接到 VIN 的上拉电阻设置 UGATE 的导通时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翻译过来的官方PDF说明,TON上拉 设置UGATE的导通时间,那就是由这里开启的呢

9 TON 通过连接到 VIN  ...

设置导通时间不是频率??? S5 由 EC 的 SYSON_VDDQ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设置导通时间不是频率??? S5 由 EC 的 SYSON_VDDQ控制

绿色的零件是,空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