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365M-KYLIN 能触发 不显示 求助

楼主(2024-08-21):
   这个板子不上cpu 触发之后 测量内存VTT-DDR 没有电压    测量cpu核心供电没有  cpu集显没有电压,vccio 电压1.05v   这个板子VTT-DDR电压不上cpu也能出来吗  谁给说说维修思路    主板触发之后 PU1000  前十脚位电压也测了

网友A:
不上CPU  内存VTT是没电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上CPU  内存VTT是没电的

上了cpu 内存vtt也没有电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上CPU  内存VTT是没电的

这个板子如果bios有问题,是不是也能触发 但是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了cpu 内存vtt也没有电是怎么回事

按开机时序来测

网友:
找时序对着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