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VCCSTG VCCSTU 这两个供电有没有知道是什么用

楼主(2024-08-21):
中文解释,我看是给CPU的。。

网友A:
VCCSTU=VCCST   CPU维持电压
VCCSTG  闸控维持电压  待机模式下的维持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VCCSTU=VCCST   CPU维持电压
VCCSTG  闸控维持电压  待机模式下的维持电压

这是几系列增加的新的条件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VCCSTU=VCCST   CPU维持电压
VCCSTG  闸控维持电压  待机模式下的维持电压

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