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LA-H131P电流只有0.005到0.012不开机

楼主(2024-08-21):
一台联想小新14-2019,板号:LA-H131P,按开机键电流在0.005到0.012之间,灯亮一会就灭。按时序查到PBTN_OUT#有跳变,PM_SLP_S5#无。四个待机:5V 3V 0.8V 1.8V都有。CPU换过,EC换过,BIOS刷过都一个样,没头绪了,请教各位师傅分享一下经验谢谢!

网友A:
电流只有0.012,估计待机没稳定!

网友B:
先全板供电都测下

网友C:
查PM_SLP_S5#的对地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只有0.012,估计待机没稳定!

插上电源电流从0.012回到0.005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全板供电都测下

看到的电压基本都测过了,没发现异常,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PM_SLP_S5#的对地阻值

S5#对地阻值300几

网友:
试过两次测测,忽然就上电有电流几百毫安,cpu也发热,但就是查不出来哪问题,唉,难搞

网友:
看看有PM_SLP_S5#这个信号吗

网友D:
断线的可能性大  按时序查

网友E:
查时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断线的可能性大  按时序查

昨晚测32.768晶振无波,不过bios芯片已掉,不知是不是cpu没起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查时序吧。。。。。。。。。。。。。。。。。

昨晚测32.768晶振无波,不过bios芯片已掉,不知是不是cpu没起振

网友C:
只要待机条件具备,32.768就应起振,一般芯片坏或晶振坏,芯片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要待机条件具备,32.768就应起振,一般芯片坏或晶振坏,芯片坏的可能性大

昨晚发现有只脚断线,补上可以触发了上电了,等低压bios芯片回来装上看看咯,之前量过一下发现有波的就没在意了,这次量就发现无波奇怪咯

网友:
晶振正常吗?

网友:
遇到过一台相似的,晶振坏了,连谐振电容一起换了就好了

网友:
这电流是不是还是CPU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