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触发报警1长2短无显示 跑码报错53

楼主(2024-08-22):
华硕主板 MAXIMUS VI HERO 触发报警1长2短无显示 跑码报错53!

故障现像:触发后主板上诊断卡跑到53就卡住,然后峰鸣器报警1长两短。
维修过程:A11有复位3.3V,CPU有核心供电  存存主供电1.5V 正常 VTT0.75V正常  两个基准电压0.75V正常 SPD电压3.3V正常  内存复位1.5V正常。然后就找不下去了,好像都正常,就是报警,不显示,不知那里问题。

网友:
过内存的关键SMBUS

网友:
看看内存地址线  短线了没有  然后在涮个BOIS

网友A:
过内存的关键SMBUS
S_SMBDATA_MAIN   这两个脚在内存118/238脚上,刚开始测的时候只有2.5V的电压,我查了一个这个电路,是主板上的ATX电源直接通过两个PNP的三极管饱和导通产生给内存的3.3V ,测到只有2.5V ,我就把那两个三极管拆了,直接连起来产生3.3V ,但是还是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内存的关键SMBUS
S_SMBDATA_MAIN   这两个脚在内存118/238脚上,刚开始测的时候只有2.5V的电压,我查了一个这个电路,是主板上的ATX电源直接通过两个PNP的三极管饱和导通产生给内存的3.3V ,测到只有2.5V ,我就把那两个三极管拆了,直接连起来产生3.3V ,但是还是报警。

那可以刷bios了。

网友:
smbclk  对地值都正常

网友:
BISO在管网刷过。还是一样
不知那里的问题

网友:
我有一块X99也是这个问题修不出来。原机故障是1.05v me模块供电芯片损坏,更换以后卡代码53反复跑码。

网友:
看看主板上有没有一个小8脚的内存超频芯片,有的话拆了试试。

网友:
拔掉内存听一下报警声。
一长两短像是显卡不过。

网友:
拔掉内存听一下报警声。
一长两短像是显卡不过。

换过几张显卡都不行

网友:
me模块供电 1.05V正常

网友:
看看主板上有没有一个小8脚的内存超频芯片,有的话拆了试试。
具体在那个位置,我找一下

网友:
用力压cpu,有惊喜

网友:
换内存槽试试,然后测内存smb总线有没有波形

网友:
换内存槽试试,然后测内存smb总线有没有波

内存槽试过,一样,SMB的电压和对地值都测过,正常 ,就是没有测波
形,没有设备

网友:
南桥挂了,我也有过一片这种板,好好的,莫名就不跑码了,

网友:
参照点位图,装上cpu后,在内存插槽背面焊点上用万用表黑表笔测到cpu针脚的二极值,看看有没有不一样的值。

网友:
测SMBUS,应该是SMDATA SMCLK其中一个有问题

网友:
猛刷bios ,我有时候要刷5-6个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