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341A编程

楼主(2024-08-22):
花几元在马云那买的,开始老是不成功,摸索一下找到注意事项 ·

网友:
自动不成功就一步一步来,清空--查空--读取--编程--效验

土豪金 CH341A编程器 USB烧录器主板路由液晶24 25 BIOS FLASH.rar

网友:
行家!一眼就看出来了,芯片焊接反了,把小板转半圈就行

网友:
这种问题多尝试一下,慢慢就摸着规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