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子卡在钢网上下不去

楼主(2024-08-22):
显存都干废几个了,总是有几个会卡在网上。我用的锡珠。这怎么解决

网友A:
用小一号的锡球 0.4的

网友:
目视锡球没吹化

网友:
吹化了,它下不去

网友:
看标题就有一个感觉老吴来了,点进去一看果然

网友B:
记得一年多前就发帖问类似BGA植球问题,到现在还在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记得一年多前就发帖问类似BGA植球问题,到现在还在问

没办法,我智商低,你这种高手大佬也舍不得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办法,我智商低,你这种高手大佬也舍不得指点

你去买阿毛一修的钢网,DDR的 一个网很多型号那种,挂锡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小一号的锡球 0.4的

小一号一样,0.5的网0.45的珠子,反正就是粘网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一号一样,0.5的网0.45的珠子,反正就是粘网上

钢网没有洗干净有焊膏吧

网友:
如果用的是锡球的话,芯片拖平之后,要刷薄薄的一层助焊膏,这样锡球熔化之后,在助焊膏的作用下才能跟芯片焊盘吸附融合。
还有,如果可能,尽量用恒温加热台给芯片预热,不然芯片太凉,表面上锡球化了,但是芯片还没到焊锡熔点,焊盘跟锡球就没法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