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E6410卡屏死机,自动关机

楼主(2024-08-22):
戴尔E6410卡屏死机,自动关机。
之前还是好用的,偶尔hi卡屏,死机,最近开机进入系统桌面就卡死,,,过一会就关机了,,,这是哪里的问题,,,哪位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
有可能南桥虚焊

网友:
又发现一个现象,插U盘进PE可以正常开机运行,半小时运行没问题。用硬盘引导进系统后,画面就卡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