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你的电脑没有可打开此链接的应用

楼主(2024-08-22):
怎么解决

网友:
这是什么软件,另外你系统挺好看的,是win11吗?

网友:
Win11专业版

网友A:
是不是打开游戏软件时出现的提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打开游戏软件时出现的提示?

是的   打开游戏就这样

网友B:
这是缺少解压软件吧

网友(2024-09-27):
引用 网友B:
这是缺少解压软件吧

谢谢   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