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这个电脑内屏有问题,可能导致外接hdmi也不显示。

楼主(2024-08-22):
主板如图(客户要求把液金要换硅脂,更换后拍的),板号也没注意。

客户送修的时候,电脑可以听到进系统的声音。win11的系统.大小写按了有反应,直接外接HDMI无论怎么盲按 (win+P),都没显示,我还以为显卡坏了。拆开机器后盖,断开电池,拔了屏线,只接HDMI ,电脑可以正常使用,同时电脑显示LOGO 的时候,BIOS 的启动声音也有。接上这个 有问题的内屏就不会有这个启动声音。找了另外一套A 壳上半身全套 ,启动到出现LOGO的时候,也会有声音,进系统一切正常。也就是这个屏有问题的时候,可能导致外接也不显示,启动时候的声音也没有。
这个屏与其它屏接口不一样。

网友:
这个屏幕好像是通病 换了好多 惠普 华硕 rog 都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