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电脑维修故障合集

楼主(2024-08-22):
第一台,显存上管击穿,更换上管后,显存阻值特别低。
这个是独显直连的,开机花屏,测试显存报错如下

直接把a 组和C 组全换了

得到显存测试报告

进系统不再花屏,打驱动蓝屏了。接下来,换显存,还是核心。仔细想了6 个显存,已经坏了四个,另外两个应该也逃不掉,于是先换显存。6 个显存全换了,显存供电阻值也恢复正常了。

第二台,红米,开机后很快黑屏

检查发现风扇供电短路,发现是风扇短路了

拔了风扇,仍然不出12V 供电,看了一下风扇供电芯片的丝印为BKNN,查了很久没找到芯片型号,最后让卖芯片的老板帮我找到的。

换上芯片,风扇总算转起来了。GPU 风扇因为没到货,手动欺骗一下EC.

下一台,显卡打不上驱动,显存测试软件报vbios 错误。

测试vbios 第五脚,第六脚按着gpu 才有阻值,直接拆了核心

把核心重新安装回去

测试结果就不发了。
下一台,开机锁频,装不上显卡驱动。

我看了一下显卡显示名称都不对,直接刷个BIOS,秒杀。

这里顺便说一下,这个板子和一些硬盘容易出现兼容问题,8,9 代都有类似问题。

这个硬盘装上就无法启动,甚至不认盘。

下一下故障,魔改卡装不上驱动显存报A1 错误。

同行客户让我直接重植显存

客户提供驱动,测试正常。

网友:
简洁明了,谢谢分享

网友A:
楼主生意不错,技术也不错,天天都有机器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生意不错,技术也不错,天天都有机器修

天天有机器修,就是没钱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