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变砖驱动

楼主(2024-08-22):
液晶显示器变砖驱动

I2C总线型彩电 调整进入大全.doc

P2961S(3801)原机.bin

PF2155 CH05T1609.bin

网友:
感谢分享,虽然还下不了

网友:
修到一台联想L216WC液晶显示器,故障:开机自动弹出“菜单已锁”。。拆机按键全部换新故障依旧,测各按键电压发现MENU键电压为1.14V不正常,在次拆掉按键还是 1.14V,拆掉与它串联的电阻15K的电压恢复 3.3V正常了,估计是漏电了找了一个 10K电阻和按键换上。OK!!!拷机24小时电压3.3V不在弹出“菜单已锁”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