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310M-K(REV.1.02)这个板支持9400F但 8100的U点不亮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4-08-22):
华硕H310M-K(REV.1.02)这个板支持9400F但 8100的U点不亮是什么原因? 刷过BIOS  也一样 ,上I3-8100 连CPU电压都没有,但偶然有但也不亮机。。
上9400F 能正常安装系统等。有遇到过这个现象 吗?310的版本是应该是支持8代的CPU的呀

网友A:
CPU故障,或者BIOS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故障,或者BIOS问题。

CPU换了一样的 I3-8100 也一样,偶然有出CPU供电 但也不显示,,,U在别的板能正常使用的,,, BIOS 刷过好几个版本了  也不行。。

网友:
先仔细观察cpu插槽针脚,歪针或脏要清理。如果故障依旧,装上8300把主板当成能触发但不显示来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换了一样的 I3-8100 也一样,偶然有出CPU供电 但也不显示,,,U在别的板能正常使用的,,, BIOS 刷 ...

CPU有故障可以表现为在一些型号主板能点亮,一些型号主板不能点亮。

网友C:
百分之百可以点亮8100 昨天才给人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百分之百可以点亮8100 昨天才给人换过

查出问题了,svid控制三极管一个3.3V下拉电阻腐蚀掉件了  导致 时序不对

网友:
修好了 时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百分之百可以点亮8100 昨天才给人换过

嗯,确实是主板问题 修好了 SVID电压通电就有了导致时序不对

网友:
奇葩问题往往折磨人

网友D(2024-09-27):
我有块同样故障的板子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块同样故障的板子 楼主解决了吗

确实是主板问题 修好了 SVID电压通电就有了导致时序不对

网友:
主板CPU无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