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红H310M-t V21不触发。

楼主(2024-08-22):
七彩红H310M-t V21不触发。

5VSB转3VSB没有,PCI-E B10没有3.3V的电压,不知怎么咆电路,没有图纸,。

网友:
查下红圈里的电感有没有电

网友:
测量没有电压

网友:
两个箭头指的有5V的电压

网友:
看看网上有没有控制芯片图纸撒  没有直接换吧

网友:
这...让大家怎么回答呢

网友:
量一下ATX与SATA接口旁边的三极管是不是下面右边脚与+5VSB相连,并且有5V,上边脚0V,是的话短路一下这两脚看+3VSB有电压,是的话就拆掉这个管,将两脚用0欧或电感短接。

网友:
量一下ATX与SATA接口旁边的三极管是不是下面右边脚与+5VSB相连,并且有5V,上边脚0V,是的话短路一下这两脚看+3VSB有电压,是的话就拆掉这个管,将两脚用0欧或电感短接。

三极管C极有5V  B极0V E极接地,把CB极短路能触发。这是说明是这个三极管坏了吗,这个是个NPN型的还是PNP型的呢?

网友:
那我判断错了,你去找一下是不是另外位置的管,应该是有一个直连+5VSB然后再转换一下的管子的,七彩虹h310我遇到过几片都在那个管的问题。

网友:
还是去弄个点位图纸吧

网友:
那我判断错了,你去找一下是不是另外位置的管,应该是有一个直连+5VSB然后再转换一下的管子的,七彩虹h310我遇到过几片都在那个管的问题。

好的,谢谢你

网友:
找找点位图

网友:
先量一下主板上的电感有没有短路的,桥供电有没有1.05v,阻值怎么样

网友:
是不是短路的桥

网友(2024-09-26):
触发条件正常吗
?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