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机星笔记本不充电

楼主(2024-08-22):
第一次见这个笔记本,无图纸,之前故障为偶尔发热后不充电,偶尔好的。
充电芯片bq24780s。
考虑到隔离保护在散热铜管下面可能发热导致的。然后就把隔离保护芯片,电容电阻全换了,结果彻底不充电了。
不充电的时候bq24780s  1-5角无电压。然后又怀疑是bq24780s坏了,第一次换完以后,插电能来电2秒,然后就没有电了,怀疑没焊好,重新换了个新芯片焊,又回到原来了彻底不充电了。目前换了2个新芯片还是1-5角无电压不充电。用电池正常。特来请教,隔离保护场馆可不可以直接拆了焊锡短接19v。这个现在到底是bq24780s问题还是换的隔离保护管带不动?立马又拍了几个隔离管
另外查资料说acok是上拉电压拉上来的,不充电的时候上拉电压也没有。

现在最新的情况是又订了4片便宜3片高价24780s  以及隔离保护管。换完第一片高价24780s以后又跟前面那次一样,待机能来1-2秒所有电压正常,acok3.2v  3-4秒后开始往下掉。acdrv cmsrc 1-2秒19.7就开始往下掉。怀疑有短路但是用电池又正常的。

网友A:
ACOK都没有,其他就不要看了

网友:
按不过保护隔离来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COK都没有,其他就不要看了

主要是没有图纸,acok上拉通过哪儿的也不知道,电阻阻值多少也不知道

网友C:
先查 供电  再ACDET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查 供电  再ACDET

28脚vcc  6脚acdet  24脚regn都是正常的,5脚acok 换了第三个24780s芯片的时候有0.9v  正常的时候他有3.3v。

网友D:
没有ACOK怎么过的保护隔离?

网友:
没有ACOK怎么过的保护隔离,同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没有图纸,acok上拉通过哪儿的也不知道,电阻阻值多少也不知道

上拉到24p。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ACOK怎么过的保护隔离?

到现在就是不知道acok上拉电压是哪里上拉的,没有图纸找不到通过哪里上拉的

跑线路跑到两个三极管也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
跳过mos管不行吗

网友:
不会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没有图纸,acok上拉通过哪儿的也不知道,电阻阻值多少也不知道

你可以参考其他图纸一般REGN分压到ACOK连接EC

网友:
看我主页,有分析看我首页,有分析24780s

网友:
什么牌子的?

网友:
玄机星,第一次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