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小黑屋app不小心冻结了用户界面程序

楼主(2024-08-23):
一台m40pro安装着小黑屋app一直都正常,今天不小心冻结了系统的用户界面程序还没有反应过来竟然直接重启后卡在了黑屏上面提示:平板正常启动!
       插电有反应可以到安全模式,无障碍快捷方式正常呼出。
       我  估计已经正常开机不过用户界面被冻结了,哪位大神来渡我一劫成功有红包!

网友:
你先看看你还能adb操作吗?
想办法找到被你冻结的这个应用的包名,然后用adb工具操作

网友:
连接电脑一直提示:list of devices attached/3404034536669 devices offline。此前一直用这台电脑进行adb 及刷机相关操作,版本是1.0.0.31以前就是使用这台电脑安装的小黑屋设备授权应该也不是版本问题,已经进退维谷了!

网友(2024-10-18):
恢复出厂设置重来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