寨板h610不出cpu电压

楼主(2024-08-23):
请教大神有没办支下招,几块这样问题其他供电全正常,cpu供电芯片也换过开启电压都有就不出供电

备份bios分享有需要朋友

网友A:
pwm芯片不是有供电和开启就能输出,还要查其他

网友B:
经常有人说其他供电正常,就是某某电压没有,搞到最后才发现,就是所谓的供电正常中有供电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pwm芯片不是有供电和开启就能输出,还要查其他

这种修少要查什么新手不太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经常有人说其他供电正常,就是某某电压没有,搞到最后才发现,就是所谓的供电正常中有供电不正常。。。。。 ...

对对对同意

网友C:
查SVID,芯片供电,上下管,驱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查SVID,芯片供电,上下管,驱动

只有vccst好信号没电压,其他都正常

网友:
我给你说通电顺序pon拉低  3.5.12v正常  4代 内存2.5后1.2 (5代内存5v后1.1)CPU1p8v  CPU1.05

网友E:
CPU1p05以后到CPUsa1.8v 然后CPU主供电vccp 0.7到1.5由CPU自身动态调整 主vcc出来的条件在前面全部电压正常还要 38.4时钟 就是pch主时钟24m或者38.4 正常
CPU供电芯片供电.en信号正常 后vrm powok信号到pch 的pch pwrok (出来后才出24或者38.4时钟)pch收到pchpower后出atxpowok 后和CPU通讯(信号是dim信号线)CPU和供电芯片通讯(信号是几跟id 线 名字h-bidaclk 等等)全部正常才出CPU电压

网友:
换48m晶振试试

网友:
h610哪来的48

网友:
太高端了,表示看不懂。

网友:
很难啊!修不好送给我练习

网友:
查开启信号波形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只有vccst好信号没电压,其他都正常

要先测vccst电压,大约1.05Ⅴ,看电压正常不,正常了才有vccst pg信号

网友F:
VCCST电压:信号保持电压,电压1.0v~1.05v。

网友:
引用 网友E:
CPU1p05以后到CPUsa1.8v 然后CPU主供电vccp 0.7到1.5由CPU自身动态调整 主vcc出来的条件在前面全部电压正常 ...

大佬谢谢先了有空弄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要先测vccst电压,大约1.05Ⅴ,看电压正常不,正常了才有vccst pg信号

就没出这个电压直空桥

网友:
引用 网友F:
VCCST电压:信号保持电压,电压1.0v~1.05v。

就没出这个电压直空桥

网友G:
我也有这板 一开机就进bios进不去系统咋办

网友(2024-09-27):
是不是被拉低了

网友(2024-12-09):
引用 网友G:
我也有这板 一开机就进bios进不去系统咋办
一模一样的,能进BIOS 进不去系统
解决了吗?

网友:
我这个主板一样的,能进BIOS进不去系统,一进系统就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