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刷bios

楼主(2024-08-23):
求双路X99主板型号ZX-DU99D4_V1.11的BIOS-迅维网-维修论坛 (chinafix.com)
买到一个鸡血主板 对照了型号在本站找到这个对应的Bios 然后研究了半天解压后为ROM的一个文件 没找到刷bios的方法又相关的教程与办法吗

网友:
买个烧录器就行

网友:
能开机可以找个PE盘启动刷,不能启动就用编程器

网友:
买编程器直接刷就行了,价格是20-30元--100多元---300元---2000多元,可根据自己的预算购买编程器。

网友:
建议找人刷,因为你不单要买编程器,电烙铁或者热风枪你也得买,不然你怎么拆下来。

网友:
使用编程器和编程座,需要把25L芯片拆下来

网友:
找个大佬代刷。

网友:
这里都是技术人员 所发出来的BIOS也都是默认用编程器刷入 你一个外行直接拿去电脑店刷一下来的还更快

网友:
x79和x99都是用FPTW这个工具刷,fptw可以备份和刷新bios。。自己做鸡血,最稳定,网上下载的BIOS,型号不一定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