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gpu-z看是119,按119

楼主(2024-08-23):
用gpu-z看是119,按119刷换两个都花屏。擦下核心蒙圈了,这是啥核心。核心居然不对,gpuz核心不是真实显示吗。这啥情况,核心显示居然不对

网友A:
这是笔记本核心,显然你那是笔记本的核心做成了桌面端独立显卡

它俩同一个核心但是识别码不一样当然刷桌面端的BIOS会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笔记本核心,显然你那是笔记本的核心做成了桌面端独立显卡它俩同一个核心但是识别码不一样当然刷桌面端的BIOS会花

我是一脸懵逼啊,第一次遇这种。从那找这种bios

网友B:
到这里找一找对应的芯片的VGA BIOS,注意一下显存规格。祝你好运。
https://www.techpowerup.com/vga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到这里找一找对应的芯片的VGA BIOS,注意一下显存规格。祝你好运。
https://www.techpowerup.com/vgabios/

放弃了,这里面没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到这里找一找对应的芯片的VGA BIOS,注意一下显存规格。祝你好运。
https://www.techpowerup.com/vgabios/

很好,不错,资料很齐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