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脑更换了键盘后,第一次开机

楼主(2024-08-23):
这个电脑更换了键盘后,第一次开机时忘插键盘排线,但正常开机,第二次插入排线后,如图显示
向各位大佬求助该怎么办

网友A:
http://www.baidu.com/link?url=ia ... 47d0000000366c86155

根据链接到搜索,里面有你要的东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www.baidu.com/link?url=ia ... 47d0000000366c86155

根据链接到搜索,里面有你要的东西。

OKOK,谢谢,现在已经解决了

网友:
三星官方客服是这么回复的:
先把电脑关机,点开机键后马上连续按F2进入bios,按 f9重置BIOS 选yes,将boot选项下的 secure boot设置为关闭(OFF/disabled),os mode selection设置为csm and u e fi os, fast bios mode改为关闭(找不到情况下,点击advanced选项找),按 F10 键 选yes保存退出,电脑会自动重新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OKOK,谢谢,现在已经解决了

不客气,都是坛友,本来就应该互相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