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红米笔记本键盘无动作

楼主(2024-08-23):
红米Redmibook16,10代单U,能显示就键盘一个健都无反应,鼠标正常,换过键盘也是一样,EC也换过,键盘5V电压有,关机健能关机,就是按下开不了机,bios刷过,控制键盘的除了EC,开机电压有跳变,桥会影响吗?

网友A:
红米很多机器都出现键盘用不了,或者杂乱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红米很多机器都出现键盘用不了,或者杂乱现象

什么引起的

网友:
查查键盘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