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修复Surface pro6 硬盘打孔主板

楼主(2024-08-24):
手上有几十个Surface pro6 硬盘打孔主板  本来想着补零件 启用SSD2 最后零件太多了
发这个帖子目的也是一个记录  方便后面几十台查资料

就当练手把  反正都是要查原理图每个点位  有用的也就是白色的点 还有的几个也可以不要

图1背面的  2个电容应该是滤波的 少一个影响也应该不大  右边这个要补的话也很简单 挖个地皮接上就行 左边要补就需要飞线了
还是不补了

正面也来个特写把

补好锡珠等硬盘就可以测速了  期待

3秒油那几个点就留个悬念好了 让你们想下我怎么处理的

网友:
还有几张图 上传后没有了 这不能怪我

网友:
这孔打小了

网友:
补了几十个点 整死了

网友:
大不了补30多个点就可以了,这机器我都修过10多台 补点   ,修好正常用 就是补点补得没脾气

网友:
掉点了,怎么补?是不是无法上锡

网友:
打磨 挖线头 补焊盘

网友:
你试试CPU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