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LA-8681P 无SMBUS波形

楼主(2024-08-24):
LA-8681P 无SMBUS波形:
插可调电源19V已过保护隔离电路,线性及PWM 3 5V正常产生,1.1V正常产生,待机电流0.035 ,触发跑到0.605左右,且SMBUS无波形。
示波器测BIOS 1 2 5 6PIN有持续不间断波形,感觉不对,正常的板是读一两次就没有波形,而这个板是一直持续在读,好像没有读取成功。
认真对比检查发现上次把BIOS 旁边的一个电阻搞掉了,补件重刷BIOS后正常。

附上内存复位波形对比:

网友:
正常内存复位波形3

网友:
正常的 SMBUS 波形

网友:
正常的 EDID_DATA

网友:
四通道的示波器吗?没有用过,学习了,多谢

网友:
可能归结为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