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LP_S5, SLP_S4, SLP_S3 信号

楼主(2024-08-24):
SLP_S5, SLP_S4, SLP_S3这3个信号, 在主板上没有装内存和CPU时,上电触发后,是不是一直高电平不变化的呢?
cpu
主板
信号

网友:
能触发一般是的

网友A:
什么主板?
u1473285
3mb8e0 新手,还请多指教!
详情

网友(2024-10-02):
引用 网友A:
什么主板?
3mb8e0 新手,还请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