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14 板号为NM-C421 不过保隔

楼主(2024-08-24):
联想E14 板号为NM-C421 待机电流为0.023 按开关没有反应,后拆机,断开小电池,一样开机没有反应,后测到完全没有待机,测电感只能CPU那边电感对地基本上0了,暂时不管他,后找了图纸看了,这个是TYPE-C 充电口,这机只有能图纸,很多元件没有标识,后发现保隔不过,测到PL0501 这个屏线旁边电感是2.5V,后查图纸才知道这个是待机3.3V来的,后经查怎么连保隔都没有过,后搜了,都说这个U5901  RTS5455容易坏,于是定了这个还有一个U6301  等回来,这机刚插上电,板发出吱吱电流声的,但不知道那里发出来的。等配件到   25脚供电正常,26 脚有3.3V,定了一个带板号的程序芯片换上,还是一样, 后又把U6301  这个IC也换了,还是一样,怎么奇怪,怎么那个待机PL0501 有2.5V,插电后,最后就没有电压,才发现原来隔离电压过来就是一样的,后拆掉     这个PQ0204 又N管子,手上又没有,定了,后发现型号是36324  但和原来的脚位不一样,测这个管子也没有问题,拆掉后,发现pl0202是有8V  1脚有13V,装上去就这个电感刚开始就有2.5V ,慢慢就没有,和之前那个待机3.3V 测到的一样。没有招了,后又拆掉PQ0205 测也是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不知道这机到底什么问题引起。弄的配件都换了,由于没有定充放电IC,就没有办法去换。
      后尝试 在PL0202 这个电压直接飞个9V左右的电压,之后插上电源,之后待机正常,会自动触发,外接也能显示,。应该出在前面的不过地方

网友A:
这个CPU容易虚焊  通病

网友:
没看有没有升压?

网友:
首先查待机电压

网友B:
我的也是待机条件都有,但是触发没有slp信号,难道单桥CPU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待机条件都有,但是触发没有slp信号,难道单桥CPU虚焊?

重植CPU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CPU容易虚焊  通病

这个待机电压出不出,会和CPU有关系吗

网友:
NM-C421 图纸

网友:
首先看有没20v升压,如果没有查5vaLpw

网友:
问题还是在保护隔离控制这部分。最好参照图纸,不然问题有可能扩大。

网友:
吱吱吱电流声可能是哪个元件处于快烧断了还没有断的状态仔细听听

网友:
我上的诱骗器。在你电感飞线的地方。和电源插口附近有一个电容是通的。直接上20V可以看见

网友:
找热成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