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们大哥能帮我拍下同型号ROG 幻15 GU502LW 的主板的一个电阻图。

楼主(2024-08-24):
哪们大哥能帮我拍下同型号ROG 幻15 GU502LW 的主板的一个电阻图。或是帮查下点位图。告诉我下电阻规格。
之前 笔记本 板载的16G内存有问题。寄修刚回来。非常调整。马上安装SSD,螺丝掉下去。闪出火花,图上的电阻击穿了。 HDMI输出 不能用了。

杯剧了。

本子是2022的幻15, BIOS型号是GU502LW

网友:
这个电阻烧了。

网友:
哪位大神帮我查下,应该是要换什么规格的电阻。目前笔记本 TYPE C 一线通接显示器是正常的。屏显也正常。就是HDMI一直检测。无法扩展或复制显示

网友:
应该是供电保险,相同位置的料板上拆个装上就行

网友A:
电感来的,可以用保险管或者0Ω电阻代替

网友:
是L4502,不是电阻。

网友(点评):
感谢好心人。

网友:
谢谢楼上的好心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感来的,可以用保险管或者0Ω电阻代替

谢谢大哥。

网友:
给大家汇报一下,换好电感,果然hdmi正常了,谢谢楼上的几位热心大哥提供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