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玩家国度 ROG 冰锐2 ga502iv AMD换U 不进系统?

楼主(2024-08-24):
   ROG 冰锐2  后壳贴码为GA502IV   主板型号 GA502IU  2.0  cpu r7 4800 或者4900  显卡是唯一的2060 N18E-G1-65-A1  此主板有一绝症  换AMD u  后不进系统 开机BIOS提示TPM 是否重置  按Y   重启 后 不进系统  不论怎么换BIOS 换别的好主板拆的U 都是不进系统 一引导就提示 0x0000001  报错  进PE的时候 转完圈圈  就蓝屏不动。开始以为是个别板  直到我修了3块 U 坏的主板  都是U坏  换AMD u  后 都是这个现象。 难道是主板保护?还是什么? 有一次TPM 按N  就是不重置  能进系统  但是重启后还是报错 0X0000001   就是盘系统都不会转圈圈  直接蓝屏 报错   用官网的BIOS 还是拆机BIOS  都是一样   麻烦万能的工程师们  有解决的办法吗?另外提醒老铁们华硕ROG 的AMD u  不要去更换 没有用 这个板还特别寄出去 服务站维修 谈的1000 大洋  不为钱 只为能解决问题 结果他们也是原来故障退回来了。真心无语的ROG AMD

网友:
华硕的主板  真是坑啊

网友:
重植U,么有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amd 的u  会不会和主板 有绑定??? 如果那样就只能换板了

网友:
搞定了吗 我今天也接了一台这样的问题 重做了U 也是一样  换了个U 也是一样

网友:
暂时搞不定

网友:
今天碰到一台 天选的   显卡问题 修好显卡开机  同样的现象 报错0x0000001   但是这台就是换了个 BIOS 就可以进去系统 开机把TPM 按Y 重置 就OK 了 看来 就是BIOS TPM 这里的问题  希望哪位大神把 ROG 的TPM 搞定一下 应该是BIOS 不让TPM 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