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的Y700-15ISK ,速度慢,卡顿

楼主(2024-08-24):
一客户从某鱼二手普通买了一个Y700-15ISK二手本
用了半个月之后,突然速度奇慢,点个鼠标右键,
菜单就像动画一样,一帧一帧的出来,点哪里都是慢的
BIOS里面关了独立显卡,会好很多,有时候也不正常。
拿过来说修显卡,但是拆机之后,发现机器之前进水了
有明显的维修痕迹,主要再BQ24780S附近
PQ103应该是烧漏铜了,改了一个在上面
BQ24780S的一二脚应该断线,飞了线
感觉机器现在卡顿 慢的现象,应该和这里有关系,但是不确定
怎么回事 ?
望高手指点一下,这种机器害怕搞搞不开机了 哈哈,

网友A:
慢是不是降频,锁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慢是不是降频,锁频

任务管理器里面看CPU频率并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任务管理器里面看CPU频率并不低

没降锁频,看下打开应该程序电流变化,或跑下测试看那部分问题

网友C:
你确定没降频吗  ???

网友D:
开cpu-z看cpu频率是不是降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没降频吗  ???

仔细观察了一下,正常的时候频率是变化的,就是睿频状态,但是卡慢的时候是基准频率,2.6GHZ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cpu-z看cpu频率是不是降频了

仔细观察了一下,正常的时候频率是变化的,就是睿频状态,但是卡慢的时候是基准频率,2.6GHZ

网友E:
降频了,老板。。。

网友:
引用 网友E:
降频了,老板。。。

确定没有降频,观察很多次了

网友C:
供电不正常,,会导致降频,重点查,,电流检测电脑,,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充电芯片,,,,,

网友:
充电正常吗?

网友:
能正常充电,但是感觉还是这块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供电不正常,,会导致降频,重点查,,电流检测电脑,,保护隔离电路

是的 ,但是真没降频,感觉还是这块有问题

网友:
退机保平安,换板挣大钱

网友:
我觉得先不用考虑查什么信号,这管子2个都压一起了,不太好吧,影响散热,最好是别改动太多地方,还有照片看起来板子那么黑,碳化的杂质得刮干净,烧坏的地方所连的充电芯片还有管子电阻不耐用了不用测试得全部换掉,修修电路又不是摔的板子不会有什么风险,我觉得弄完了没好再去查查常规信号。

网友:
我笔记本电脑也用24780S电源管理芯片,不过,外接适配器不能开机,用电池能开,还没找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