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Z8-CA5NB换CPU补焊盘

楼主(2024-08-24):
在小小的主板上挖挖挖,我拿到主板看了一下,CPU辅助供电上家已经把芯片拆掉了,但是对地阻值为0, CPU已经坏了,先处理焊盘,这个焊盘不是很严重还是可以搞,搞好之后的照 焊盘处理完了之后,更换CPU吧 ,CPU搞完不认独显,显卡主供电芯片那个VIN19v接入电阻无穷大,换掉之后显卡辅助供电PEX_VDD,查芯片工作条件正常,料板找了一个换上OK,机器目前搞好在测试,应该是没啥问题,来个亮机图吧

网友:
会返修吗???

网友:
一般不会返修

网友A:
这活只能中午干,早晚会出事,也许某一天,你正忙着或休息,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喂,我半个月前或一个月前在你这里修的笔记本,今天啥也没干,突然黑屏,灯不亮,你还在那里吗?我拿过来你给检查一下吧!拿过来一看,插电,5A大电流,我去,TAMADE,又击穿了,CPU又挂了,这怎么办?是退钱呢?还是再换一个CPU呢?相信真正的老司机,都深有体会,应该都经历过吧!

网友:
修好后最好烧机测试几小时

网友:
做好散热 给供电加个散热铜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活只能中午干,早晚会出事,也许某一天,你正忙着或休息,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喂,我半个月前或一个月前在 ...

都补了不知道多少个了  返修在烧的 貌似没有

网友:
真正的老司机才能做得了,技术杠杠的 ,还得做好散热

网友:
楼主的功夫着实了得。

网友:
弄不好又烧CPU哦

网友:
这个焊盘补得漂亮,羡慕了,用的显微镜吗

网友:
什么型号的显微镜,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活只能中午干,早晚会出事,也许某一天,你正忙着或休息,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喂,我半个月前或一个月前在你这里修的笔记本,今天啥也没干,突然黑屏,灯不亮,你还在那里吗?我拿过来你给检查一下吧!拿过来一看,插电,5A大电流,我去,TAMADE,又击穿了,CPU又挂了,这怎么办?是退钱呢?还是再换一个CPU呢?相信真正的老司机,都深有体会,应该都经历过吧!

亲身经历,显卡又挂了,两个月,打算扯皮不退了

网友:
学习了,我这儿有个神舟笔记本进水修好了用了几天就不显示了,开机电流上到2.5A就不动了,不显示也不关机

网友:
手工精湛,思路清晰,吃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都补了不知道多少个了  返修在烧的 貌似没有

有没有,那谁知道呢?有,你也不会说出来的,如果真的还没有,说明你还不是老司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那谁知道呢?有,你也不会说出来的,如果真的还没有,说明你还不是老司机

我们这里这种都是比较好补的,有些都是一点焊盘都没有的,目前补好返修的再烧的貌似还真没有,处理好点一般不会在烧,至少在3个月内不怎么会烧

网友:
问题就出在一体管上,集上下管PWM控制芯片于一体,发热量大,尤其是夏天。
供电一体管一定要做好散热,CPU温度过高会有提醒,一体管温度过高烧坏,CPU很可能会损坏。还有就是显存的供电一体管一定也要做好散热,这个击穿可能危害更大。

网友:
可能没多久 就返修了 还会烧CPU

网友:
佩服会挖板子的高手

网友:
碰到这样的最好是换主板,铜皮都没了,就怕返修

网友:
老板牛逼啊。想这样我看一下就不想搞了,直接叫人家换板子

网友:
楼主这功夫可以啊,补的焊盘漂亮

网友:
我会选择放弃 哈哈

网友:
厉害了,没烧后面

网友:
早晚还的烧

网友C:
绿油用什么烤干的
晓得了
除了紫外灯 还能用其他东西?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绿油用什么烤干的
除了紫外灯 还能用其他东西?

网友:
这活真是危险。

网友:
这种蓝天主板,下这成本真没必要修,撑不了多久,显卡的集成mos也会烧板。

网友:
只要IC底部散热搞好基本不会出现问题。

网友:
手艺人啊 费眼睛咯

网友:
楼主技术精湛!

网友:
是仔细活儿

网友:
补焊盘的功夫真的不错!

网友:
高手啊 换CPU弄的我现在都不敢换了 好久没用BGA了

网友:
学习了吼吼吼吼

网友D:
我有一台一样的,焊盘起秃撸皮了,一直戈着没去搞
晓得了
这种太费时费事,简单的搞了在搞这种,只能慢慢搞,这种还不能急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台一样的,焊盘起秃撸皮了,一直戈着没去搞
这种太费时费事,简单的搞了在搞这种,只能慢慢搞,这种还不能急

网友:
这个焊盘补得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