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r7000 2020 不定时掉电

楼主(2024-08-24):
联想r7000 2020 版号nm d281
开机什么都正常,不定时掉电,有时候一分钟,有时候几分钟。测得5v供电下管软击穿,有时候有组织有时候没阻值。换了就解决了,感觉像软击穿看联想挺多掉电问题的,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软击穿了,5V输出没用异常吗

网友A:
驱动不不对,半导通就很容易坏

网友:
用示波器一测应该能发现问题

网友:
买个料板拆。

网友:
之前也遇到过类似,还以为板层问题。

网友:
不出意外就有意外了,十天半月差不多就返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不不对,半导通就很容易坏

PWM电路有半导通这一说吗?好像叫占空比吧?估计你没找到故障点!

网友:
能查出软击穿的管子,不简单啊

网友:
这问题难查

网友:
供电芯片一起换了靠谱点,不然容易返修

网友:
学习了 软击穿

网友:
软击穿能查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