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x506lh10300h 缺少 供电

楼主(2024-08-24):
       前尘往事,这个本,以前修过几次,都是是坏供电,主供电短路,用烧鸡大法烧出来的,cpu供电附近的几个电容短路了,还有一次是显卡供电附近的一个电容短路。这是高温导致的,后来我给他加了两个热管,这个问题好了,没有再犯过。这次不是这个问题。
       到手,开机三秒掉电,键盘亮两秒,就灭了,经测,没有显存供电,没有cpu供电,没有显卡供电,3.3v,5v,正常,主供电正常,没有短路,头疼了,一时不知从哪里下手,上论坛看看,有说是ec的,有说ec连bios,也可能是bios,本着先易后难,论坛下了两个bios,准备刷试试。但是直觉,感觉不是这个问题,先放几天。
       闲着没事测一下各个电感阻值,cpu电感1.5欧姆,一下给我干蒙了,难道是cpu坏了?显卡阻值0.9欧姆,这个我知道,以前修供电的时候,有印象,这个核心就是这个阻值,几乎短路,我的万用表,两表笔直连,最低是0.5欧姆,显卡核心只要有零点几欧姆阻值,就应该是好的。论坛里有电路图,找了两个,看看。
       按照经验,应该是先出内存供电,然后才是cpu供电,那就看内存供电条件吧。这里所有供电管都不短路,cpu也是略低,我记得以前修主供电的时候,测量cpu阻值是3.6欧姆左右。
        内存供电,两个一个是1.2v的,芯片是5619,这个芯片的供电,两个,一个5v,正常,之前就测过3.3v和5v,还有pch1.05v供电都正常。发现这个5619开启条件两个,sus_on,vr_on都来自ec。内存还有个2.5v供电,这个芯片简单,是个8脚的,vin供电是,+3v_s5正常,开启是sus_on_2.5v也是来自ec,这么看还是ec问题。研究ec吧,睡觉,明天再说。
       这里得声明一下,我们常说的3.3v,5v,在图纸上是,+3v_s5,和+5v_s5,这两个供电就是pch桥旁边两个电感,出来的供电。因为3v供电,有好几个,分别从不同地方产生。开始我认为,能触发,ec应该问题不大,实际是和ec有关系的,ec的3v供电,有两个,一个是+3vpcu,我以前不知道,这个是一直有的,待机就有,还有一个是+3v,我之前看到了,我以为这个就是+3v,我折腾几天,无意中发现,这个不是3.3v,这是另一芯片产生的,然后追着这个一路找到22976这个芯片。
       22976这个芯片有两个,这连个分别是给m2供电,两个m2,各管一个,还给无线网卡供电,其中一个还给ec供电 ,它是控制+3v_s5,产生+3v,也负责给各个供电ic供电,比如显卡 供电ic的供电开启,也需要它,有一次开机,偶然发现显卡核心发热,一测显卡供电正常了,cpu没有供电,显存供电也没有,然后测了一下这个+3v,是2.17v,现在确准了,就是这个22976的问题,但是,我发现,他也有两个控制,是来自ec的,我不确定是ec没给信号,还是这个供电芯片自身的问题。
      正好板子上,有两个这个芯片,我把他俩互换一下,就知道是不是芯片问题了,说干就干,换上一个,开机,亮机了,高兴,高兴,高高兴!!!~~~~~
      上另一个的时候,测了一下输出,防止意外短路,还真特么短路了,查电路发现,这一路只有一个m2供电,还有几个电容,凭经验,拆了几个电容,找出问题电容,换掉,其实应该就是电容短路,问题,这个板子以前就修过几次,都是电容短路,唉,这个板子的贴片电容,太特么坑了。
      这个cpu阻值只有1.5欧姆左右,3.4欧姆是核显。

      至此,维修结束,装机,上电,开机一路进桌面。

网友A:
大神,这片写了有一千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这片写了有一千字吧

这个本本,我和它都磨擦出感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