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各位朋友帮我看一下用mats测显卡测不了

楼主(2024-08-24):
测一张影驰的gtx750显卡不跑测试就只出一行字符太难搞了

网友:
翻译一下,那就是正在测试。等结果就好了

网友:
正在测试,等待出结果。

网友:
真的在跑吗?但是没画面跳动,就那样也不出现常见的显卡测试画面

网友A:
看你跳uhdcp什么的就知道你在用核显测独显了,
要先输入skip命令跳过核显才可以
先./mods gputest.js -mfg -skip_rm_state_init -notest
然后./mats -3d_card -e 20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跳uhdcp什么的就知道你在用核显测独显了,
要先输入skip命令跳过核显才可以
先./mods gputest.js -mfg -skip_rm_state_init -notest
然后./mats -3d_card -e 20

我刚开始自学的,按照网上视频一样的命令就是不行

网友:
就是在测试,等就完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你跳uhdcp什么的就知道你在用核显测独显了,
要先输入skip命令跳过核显才可以
先./mods gputest.js -mfg -skip_rm_state_init -notest
然后./mats -3d_card -e 20

你这命令太长记不住,用核显测的话直接输入./nb  敲回车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命令太长记不住,用核显测的话直接输入./nb  敲回车就可以了

他这个是免费的软件,估计里面没有快捷命令,我闲鱼上10块钱买的也没有这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他这个是免费的软件,估计里面没有快捷命令,我闲鱼上10块钱买的也没有这个,

咸鱼30元左右的那个就有,我买的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咸鱼30元左右的那个就有,我买的就是

快捷键是可以自己编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