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芯片代换问题

楼主(2024-08-24):
今天修到一片笔记本主板,雷神zero 13900H 4080的主板,bios芯片GD25R128EISG 用809F读取,识别成GD25Q128B,读取后,提示空白全FF,无法备份,论坛找了一个bios文件直接写入,擦除,写入,校验,都没问题,再次读取,依旧是全FF的空白文件,找遍整个老马家也没有同样的芯片,用GD25Q128EISG代换是否可以?有谁试过么?

网友A:
容量大小一样,电压相同就可能代换,编程器不支持自己加型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容量大小一样,电压相同就可能代换,编程器不支持自己加型号

我发了几片 回来吸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发了几片 回来吸上试试

这手机输入法。。。写上试试 感谢

网友:
觉得可以换,这种芯片通用性大吧

网友:
已测试,完全可以代用

网友:
UEFI TOO好像可以看到支持的Flash rom型号

网友:
用普通的25系列就可以

网友:
好像很多不能代换

网友:
25系列的大多数都能代换的,除非25芯片有坏的问题!

网友:
雷神板子应该电压一样容量一样就可以

网友:
你试试CPU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