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lide系列code:2,156,33故障维修

楼主(2024-08-24):
佳能lide系列的镜头电机特别容易磨损,特别爱坏电机,如果上电有时候镜头动有时候不动,点击扫描立刻报错,就更换此电机,在淘宝上可以买到一样的电机
佳能
故障维修
更换

网友:
对了,拆电机的顺序是先拆编码器的栅片,再用烙铁拆电机,栅片一烫就坏了,然后就彻底gg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