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主板芯片型号查不到呀,另外这个芯片如何拆呢

楼主(2024-08-25):
位置太尴尬了,有高手指点一下,如何拆解,才能不损害旁边的塑料呢,另外这个显卡塑料卡子,如何去掉呢。还要这个芯片型号到底叫什么呢,看丝印找不到呀

网友A:
烙铁试试,或者风枪在底下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烙铁试试,或者风枪在底下吹

烙铁只能拆了,但是安装呢?风枪下面吹的话,会不会把主板吹变形呢?

网友C:
拆掉旁边的电容,把所有塑料都包好,烙铁慢慢拆,焊接芯片的时候也是用烙铁,烙铁头不能只有刀头,其他型号的头也要有才行,怎么舒服怎么来,焊好芯片后再装电容。

网友:
堆锡法试一下,不难

网友:
显卡尾巴能拆,向上用力就行

网友D:
芯片型号:UP7501M8

网友:
塑料卡子左右搬就掉了

网友:
风枪催 这个我们就叫s0 我修得多 但这不容易坏

网友E:
高级技术员手里这还是事?只要能看到就能拆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掉旁边的电容,把所有塑料都包好,烙铁慢慢拆,焊接芯片的时候也是用烙铁,烙铁头不能只有刀头,其他型号 ...

好的,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D:
芯片型号:UP7501M8

感谢热心网友,分享芯片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E:
高级技术员手里这还是事?只要能看到就能拆下来

对 角座里面电容我们一样用风枪吹 还没痕迹

网友:
热心网友很多啊,好学的也很多

网友:
拆掉旁边的电容,用锡纸包住塑料部分,上点油,小口径风嘴吹。

网友:
塑料可以取下来

网友:
吸锡带多堆点锡往上一bia不就便掉了,安的时候一个一个脚焊

网友:
拆旁边的电容,然后焊锡堆焊更换,板子像是进水机,周边的贴片阻容件也要处理好,腐蚀的板子问题会很多的。

网友:
用138的中和一下,很容易就吹下来

网友:
都是高手,学习

网友:
这个直接吹就行 怕化的话就贴个贴纸遮盖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烙铁只能拆了,但是安装呢?风枪下面吹的话,会不会把主板吹变形呢?
烙铁能拆就能安装。只是你焊工不行。显卡塑料卡扣也能拆。

网友:
一般上烙铁就可以了吧

网友(2024-10-16):
风枪从下面吹最好

网友:
学习了 老师们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