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新bios

楼主(2024-08-25):
联想ih81m主板电脑被人设置了bios密码,刷bios可以去掉密码吗

网友A:
扣电池等几秒再放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扣电池等几秒再放回去

没有用,试过了

网友:
有清CMOS的跳线,用跳线帽短下开机。之后拔掉跳线帽再正常开机。

网友:
当然了,刷bios后,因为恢复了初始状态,也可以去掉密码,只是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