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的桥虚焊了是怎么判断出来的呢?

楼主(2024-08-25):
主板的桥虚焊了是怎么判断出来的呢?我知道用手用力按压能跑码开机就是桥虚焊了,但是如果用手用力按压也不能跑码,是不是就代表肯定不是虚焊?

网友:
这又不是数学题,哪有那么绝对的。。。。答案是不一定

网友A:
什么虚不虚的 只能说线路问题要分析量测对 维修师傅严格来说没有虚这个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虚不虚的 只能说线路问题要分析量测对 维修师傅严格来说没有虚这个说法

电压,时钟波形,复位都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