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兄弟打印机1519固件

楼主(2024-08-25):
兄弟1519打印机,正常启动预热后,无论的打印、复印都会死机,屏幕出现两条黑印,也不会重启!
刷了网上的1519固件,开机故障提示0A,提示风扇。问题的1519都没有风扇接口,应该是固件刷错了
,各位如有分享一下1519固件吧
:'(
重启
打印机
问题
屏幕

网友:
1519带风扇哟,1518才没有

网友:
1518没有风扇的

网友:
兄台提醒及时,1518刷了1519的固件

网友:
今天修到一台夏普SF-S245R复印机,故障:不通电。拆开电源板已经坏了,损坏的零件有U01 LD5760PGR‘R03 20欧‘R04 20欧’R12 0.15欧‘ Q01 KF12N60 12A600V场管。。把坏的零件都换好测得空载时CN202各脚:
1脚DC :5V
2脚FW:0V
4脚5VL:15V
6脚HL_PR:0V
7脚UM:-12V
CN201 1脚:24V
修好了。OK!

网友(2024-10-23):
富士施乐m115b 兄弟1518 1519不知道有什么不同?

网友:
这没有想到,会有什么关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