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无大佬知道这个攀升主板是怎么给

楼主(2024-08-25):
有无大佬知道这个攀升主板是怎么给BIOS供电的?找了半天没找到BIOS电池接口

网友:
不带小电池·了  大电池供电

网友:
大佬,有没有办法从大电池接口接出线,单独使用纽扣电池给BIOS供电呢

网友:
大佬,你有这款板子的BIOS吗?现在问题是这样的,充电器一断开,重新连接充电器后开机:第一次是开不了机的,他会自动断电,然后自动重新开机,然后才能重新进入系统。一直插着电就不会这样,因为我现在没有大电池,我怀疑是BIOS配置不能保存的原因,所以想着给BIOS单独供电,或者重新刷一个BIOS不知道能不能行

网友:
搞个大电池装进去不就好了 没有2032电池是没有设计 直接由大电池供电  和bios没有关系  如果要改小电池你得懂rtc电路原理 有点位图  不然没得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