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CST-VCCPLL的产生

楼主(2024-08-25):
视频上讲DFQ2低电平关闭,DFQ1的基极上拉为5V,它为什么不是12V,再就是+12v和5VSB一起,会拉高5VSB电路的电压吗?

网友:
12V 下面的DFR1电阻没有装

网友:
观察的好仔细!以前红圈压的是个7哩

网友:
观察的真仔细!以为那个x是7哩,电脑上放大能看清楚!

网友A(2024-09-27):
不懂就问。vcc-1.05pch  和vccst_vccpll是共用的南桥待机1.05.吧?那这个电压待机时就有了,那为什么还要用S4信号去控制他呢?还有这DFQ1是个什么管子,线性稳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懂就问。vcc-1.05pch  和vccst_vccpll是共用的南桥待机1.05.吧?那这个电压待机时就有了,那为什么还要用 ...

看明白了,3脚是VCCST_VCCPLL,这不是个线性稳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