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迪兰580 显卡找不到显卡

楼主(2024-08-25):
迪兰580 显卡不识别 电压都正确。最好发现是不是这个Q30 被摔掉了。但我没图纸。哪位大哥帮哈忙。看看这个是个什么型号的管子。谢谢了。

网友A:
这是复位信号,边上还有预留的电路,上一颗0Ω的电阻就可以认到显卡了。

网友:
帮忙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复位信号,边上还有预留的电路,上一颗0Ω的电阻就可以认到显卡了。

谢谢兄弟。电阻上到那?

网友:
Q30,Q31电路

网友:
s1a,ma,k6n都可以,上面写有料号啊

网友:
万能表打蜂鸣档,测显卡金手指A11到Q30的456或23脚是不是相通的,如果是通的说明

网友:
好的卡是这样的

网友:
这个PG开关管掉了基本上没啥影响,但是如果管子出问题反而不认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复位信号,边上还有预留的电路,上一颗0Ω的电阻就可以认到显卡了。

都到挂沟处了,这可不是复位电路吧

网友(2024-10-02):
不装也会有这个pg信号,但是就怕牵涉到时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