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的R5-5600U能用R5-4500U替代吗?

楼主(2024-08-25):
请问一下,笔记本的R5-5600U(100-000000287)能用R5-4500U(100-000000084)替代吗?

网友:
请问有哪位知道吗?替代过没呢?

网友:
去看白皮书的架构
架构一样就可以

网友:
应该代不了哦,4系列和5系列

网友:
实践出真理,期待你的结果

网友A:
不行的,不会亮机,我试过了在小米的板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的,不会亮机,我试过了在小米的板上

我上机测试了一下,不亮机也不知道是不跑码还是不过内存,CPU复位有但是=插上内存条也没内存复位。

网友B:
不行,跨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行,跨代了。。

哦哦!也许是架构不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