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我第一次换这种无边的屏幕,我用普通双面胶粘不住求指点。

楼主(2024-08-25):
实在没办法了就网上拍了这些不知道好不好用。求帮忙推荐一些专用的谢谢大家。

网友A:
这种可以我没用过?

网友:
双面胶很薄,比普通A4纸还薄。
胶纸贴在A壳上,屏和胶纸中间还有一条缝,胶纸没起到作用。
得用一定厚度的泡棉胶。

网友:
楼上说的对,得用泡棉胶,留好抽头,以便后期维护

网友:
这种应该可以吧

网友:
大哥,要与时俱进啊。
图便宜用我这款也行。我是用个这款,你那个没用,高温会导致胶融化没有粘性了。厚度的话自己看,每款笔记本不一样,一般都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可以我没用过?

没啥用   粘错位了 在清理也麻烦的很

网友:
多贴几层一样的 最好防高温的

网友:
双面胶带泡棉的   那种可以  双面胶不好拆   不过还是用原装胶条 易拉胶,你返修一次就知道了

网友:
要用强力的双面胶,不然屏幕都会掉出来

网友:
都不用抽拉胶的?真的假的。

网友:
粘屏的用抽拉胶买屏送的,B框就用强力双面胶试试。我买这种不知道好不好用。

网友:
0.3厚宽就买了3., 4 ,5mm的

网友:
纳米双面胶可以解决

网友:
用原装胶条 易拉胶

网友:
原装厂家是用什么粘的?

网友:
最好是买这种专用胶条

网友:
nn1_, ? b,。。。。。。。。。。。。。。。。。。。。 。陪你跑9。。

网友:
买0.3/3mm的胶贴好

网友:
简单,我天天弄,游戏本的,屏幕后用易拉胶呀,有韧性,跟双面胶不一样胶果,b面那如果胶不粘了,可能是你手太脏多摸几次就会有灰尘进去,直接撕了,买3m正版双面胶去粘就好了,这个很多假,正货要30多,那粘力很好

网友:
就用买屏送的那种抽拉胶条吧 别的我没有用过

网友:
点赞!赚点分!

网友:
淘宝发屏卖家会给送背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