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们指点一下,cpu温度,主

楼主(2024-08-26):
求大佬们指点一下,cpu温度,主板温度,内存电压均正常,但显示错误的,而且经常不亮机,反复自动重启,换过ⅠO,cpu供电芯片,问题依旧,求助

网友:
IO旁的电阻查下,没图纸和点位有点难搞

网友:
再换一个rt3609be,检测温度恢复了,但还是会卡死,而且报警三长两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