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M403d开机面板没显示,

楼主(2024-08-26):
惠普M403d开机面板没显示,连接电脑显示无法识别USB?

网友:
主板问题大了

网友A:
换过主板了,故障依旧。还有什么可能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过主板了,故障依旧。还有什么可能性?

换了主板还显示无法识别USB?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换了主板还显示无法识别USB?

是的,和原来故障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和原来故障一样,

能否确定换的主板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否确定换的主板是好的

肯定是好的。

网友:
感谢各位师傅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