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s550jd不出显卡供电

楼主(2024-08-26):
开机所有电压都有就是显卡供电没有 查H_DRAM_PWRGD电压信号没有 ,APWROK_R, PM_PWROK_PCH, PM_SYSPWROK_PCH,25M时钟正常起起振,南桥就是没发出H_DRAM_PWRGD。南桥也换过了 ,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先测下是桥没发出,还是U拉低,还有外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