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物学修台式主板被劝退,请求大神开导...

楼主(2024-08-26):
主板型号:华硕b250m-k ylin
主板问题:触发反复重启,点不亮,cpu那些主供电电压是有的,就是反复重启,看了主板也没有明显腐蚀的地方,于是就想刷个Bios,在编程软件里面找不到一样的芯片型号,也不知道怎么看是哪个厂商的,平时刷笔记本的基本上都是自动检测出来的就可以了。也不知道主板是不是Bios问题,瞎摸索,求论坛大神敲打一下

网友A:
换个能识别BIOS芯片刷了装上就行

网友B:
这个好像光看芯片丝印是看不出bios的型号吧,你可以把你主板型号在迅维里面找相同型号的bios刷一下试试

网友C:
找别人用809f试下。

网友D:
先找个809F刷一下bios   然后看CPU热了没有,热了就找内存,没热就找CPU SVID 找CPU供电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找个809F刷一下bios   然后看CPU热了没有,热了就找内存,没热就找CPU SVID 找CPU供电芯片

cpu有温度的,只不过一下就掉电重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别人用809f试下。

好的,感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能识别BIOS芯片刷了装上就行

脑瘫了,一根经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像光看芯片丝印是看不出bios的型号吧,你可以把你主板型号在迅维里面找相同型号的bios刷一下试试

如果识别出来的bios芯片型号不一致的话,刷了bios有作用的吗?

网友:
识别不出来  很可能是芯片坏了

网友:
w25q128  winbond

网友:
识别不了,就手动识别,随便选一个容量相同的写入,最后看校验结果,通过可以用,不通过就有问题!

网友:
io分压电压检测坏了,

网友E:
10几块xtw100随便刷

网友E:
这种土豪金就可以刷了,不需要用到809f

网友:
其他的编程用不惯,r809f比较小白

网友:
第一代EZP_Xpro用好几年坏,然后购买EZP_XPro V2,不需要用到809f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种土豪金就可以刷了,不需要用到809f

这个不能直刷华硕cap

网友:
引用 网友E:
10几块xtw100随便刷

你哪个跟他的容量不同你的是64的他的是128的

网友:
直接换个同大小的bios芯片刷上程序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不能直刷华硕cap

CAP转换BIN就可以了 ,网内有软件转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不能直刷华硕cap

可以刷,我就用的341,直接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