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5V线性上电瞬间掉电

楼主(2024-08-26):
板号:OSAMU2_CR_HPC     P/N:010194G00-491-G
这个板无电源线找半天电源针,电源接口是8PIN的那种。
打值全板无短路,接可调电源电流0.019然后回落到0.005左右。
测量公共点电压正常,3V LDO 正常,5V LDO瞬间正常后很快掉为0)(示波器测量瞬间输出5.1V正常),阻值485左右正常无短路。
在网上也找不到图纸与点位,当试着短接开关针(PWR 6PIN接口)电流跳变到0.019然后一下又回落到待机0.005,触发瞬间测全板PWM电路电感均无电压输出。

没图纸难搞哦。

网友:
待机芯片是:TPS51225

网友:
2通道5V线性瞬间输出掉电

网友A:
直接换板得了,一百都不用了

网友:
看波形5V LDO瞬间输出正常且维持了37.6MS后呈线性掉落,不像电容滤波不良及负载短路(阻值485左右)

望高手分析经验

高手在哪里高手在哪里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板得了,一百都不用了

全新的板还没有动过焊台

网友:
拆除5V LDO滤波电容后波形

网友:
线性5V 还要和别的电压对比。SLP 3 5 这些

网友B:
明显LDO5V异常嘛!接上5V,估计二级电压短路。

网友:
这种板子半个小时修不好就扔一边吧,换板子才7 八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显LDO5V异常嘛!接上5V,估计二级电压短路。

拆除5V LDO滤波电容后波形

网友:
可调强加5V电压也不拉低也没有发热,滤波电容已更换,故障不变。难搞哦,芯片坏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网友:
更换滤波电容后

网友:
这个太老了,别搞了

网友:
都什么年代了 还搞这板

网友C:
看着像惠普的板子,有中间针检测,用原装电源试试,还要接一根线

网友D:
量一下声卡有么子短路

网友:
这种不好修了,示波器也看不懂。

网友E:
3  5 V   后级有短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3  5 V   后级有短路吧

阻值485,你说短路不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看着像惠普的板子,有中间针检测,用原装电源试试,还要接一根线

没有原装适配器及接头,用的是可调电源,但按理说不用原装适配器不应该影响5V线性,更大可能性是影响公共点的产生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量一下声卡有么子短路

没有短路,用可调强加5V不会被拉低,

网友:
这板新的比很多人脸都白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没有原装适配器及接头,用的是可调电源,但按理说不用原装适配器不应该影响5V线性,更大可能性是影响公共 ...

就是电源头问题,HP 的电源头不对,按下开关后,会关闭保护隔离,线性电压被迫关闭,你看充电指示灯就知道了,指示灯也是线性5 V 供的电。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就是电源头问题,HP 的电源头不对,按下开关后,会关闭保护隔离,线性电压被迫关闭,你看充电指示灯就知 ...

哦,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F:
我这个插电电流0.005跳变到0.020后1秒钟左右掉回0.005,5V线性也是只产生一瞬间,但3V线性正常。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这个插电电流0.005跳变到0.020后1秒钟左右掉回0.005,5V线性也是只产生一瞬间,但3V线性正常。

你花几块钱买个转转头或者给中间针接个电阻,试一下就知道了。放心,我不会告诉你错的。

网友:
后级有问题吧

网友:
打值:485,短路吗

网友H:
也有可能是芯片内部损坏,可以换一个试试

网友:
进来学习学习一五哈

网友:
还是后级问题,电容换了明显不过压了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485肯定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花几块钱买个转转头或者给中间针接个电阻,试一下就知道了。放心,我不会告诉你错的。

没图纸没点位,都不知道哪个是中间针,电源接口插针有点多哦

网友:
引用 网友H:
也有可能是芯片内部损坏,可以换一个试试

我也是这么想的

网友:
你的意思是大了,3V LDO也差不多是这个值,但正常产生。

网友I:
看标题刚想说这年头哪有什么LDO供电,难道是PWM芯片自带的两路LDO吗,这东西也不是给负载供电的啊。
再往下一拉看见主板,这老古董。。。。难怪说是线性呢

网友:
老电脑的主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标题刚想说这年头哪有什么LDO供电,难道是PWM芯片自带的两路LDO吗,这东西也不是给负载供电的啊。
再往 ...

老是老了点儿,但电子电路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J:
5V加可调5V看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J:
5V加可调5V看电流。

加后无电流

网友K:
上面不是有人叫你用原装适配器或者可调电源转HP头来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上面不是有人叫你用原装适配器或者可调电源转HP头来试吗?

单板无其它外设及配件。

网友:
这么老的主板  建议更换了吧

网友:
IBM T490都不想搞,何况你这都是2010年左右的古董。

网友:
HP的主板你没有电源头怎么修??而且还得用原装电源适配器或HP专用转接头

网友:
测一下有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