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6430 LA-7781P 掉电

楼主(2024-08-26):
电脑的问题是触发掉电,看电流:

去测量了各个电感,发现PU200控制产生的+0.75V_DDR_VTT电压没有,在上电的时候摸了一下PU200在一瞬间发烫,后熏了松香,芯片确实烧了,代换后+0.75V_DDR_VTT电压出来。

可问题依旧,后发现PU700控制产生的+VCC_CORE电压没有出来,也就是测量PL701和PL702两个电感没有CPU供电。
后来就测量PU700的工作条件,就测量了25脚和26脚5V电压正常,其它的条件就不知道了,于是就测量了3脚、12脚、19脚,发现这些电压时有时无,有的时候电流就上去了。没有的时候电流就掉下来了。

于是就去看了下+3.3V_RUN和+5V_RUN的出处,然后就看到是SIO_SLP_S3#控制Q52A的导通与否决定+3.3V_RUN和+5V_RUN等电压是否产生。所以,如果PU700需要这些电压正常才能达到条件,然后才能产生CPU供电,那控制+3.3V_RUN等这些电压产生的SIO_SLP_S3#就是就是问题的根源。但有同样的板,我直接先换了PU700,结果还是一样的。

所以,蒙了,不知道还要查哪些条件,不会了,难道是桥的问题?或者EC?
有没有大佬指点一二。

注:已经取了小电池,所以上电之后自动开。

网友:
有缘见者,请求指点。

网友:
检查桥关键脚的电压。

网友:
E6430 LA-7781P 图纸与点位

LA-7781P.c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