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usb音箱糸统进不了桌面

楼主(2024-08-26):
插上usb音箱,糸统就进不了桌面,拔出usb音箱线才正常进入系统。请教高手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主板COMS设置硬盘优先启动

网友:
先按一楼说法试下,看下行不行。如果弄好了,能分享下解决方法吗?这种情况我还没遇到过。

网友A:
设了硬盘优先也一样。总之插上usb音箱线就不能进桌面。好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了硬盘优先也一样。总之插上usb音箱线就不能进桌面。好奇怪。

能确定音箱是好的吗?

网友:
usb音箱的U口只有5V供电的,应该是有短路情况了  特别是华硕主板如果USB有微短也卡LOGO

网友A:
今天插入另一个3.0的usb口,糸统就可以进入桌面了。估计应该是2.0的usb口供电不足,造成卡在桌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插入另一个3.0的usb口,糸统就可以进入桌面了。估计应该是2.0的usb口供电不足,造成卡在桌面吧。

刚开始你是插后面的还是插前置的?

网友:
插后面的。

网友:
usb口供电不足,2.0的接口最大0.5A,带不动你的USB音箱,主板启动时认为是USB接口短路,自检过不了,3.0的接口可以达到1.0A。最好是给USB音箱单配一个5V1A的USB充电头供电,以免影响主板正常工作。